hp v3500 amd 的CPU

楼主(2011-08-12):
机器来的时候待机正常,不触发,重做三合一的桥后,可以加电。到0.7A左右,不亮,看论坛中说此桥很难做,怕没有做好,又做了一次,现在不上CPU时,开机有0.2A的电流,上CPU后开机电流先到0.7A后升到1.2A左右,然后电源指示灯开始闪烁,三秒后自动掉电。后又做了一次,还是会自动掉电。请大家帮分析一下,会不会芯片已经别做挂了。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肯定没有掉件。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还是桥的可能性大,找个新的换上去吧

网友:
把内存和显示接上,说不定是好了!刷一下内存!

网友:
要是一修机的话,这个机器只会是桥的问题,但是二修机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在CPU附近,没别的地方了

网友:
恭喜你,先换个CPU,不行的话就换桥了、

我也怀疑CPU有问题

网友:
这种桥很易坏 ,即使是换新的桥也要注意了,上面的温度不能太高了,不能象焊其他芯片一样!

网友:
桥坏的多 啊,还是那个问题把

网友:
这AMD的机器,CPU也容易挂,建议楼主换块U试试。。。。

网友:
看你描述的,有点像是CPU挂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先换cpu  不行 再换桥

网友(2011-09-14):
是一修的机器,本来要买桥换的,可是太贵了,还有就是买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修理。

网友:
我已经重新值了桥 现象还是不触发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