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电压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3):
这几天修了好几块显卡都是没电压, 不知道怎么弄  ,以前遇到的都是花屏的多  不过花屏的很好修 。没电压的 不知从那下手  有时候不会查是那个芯片坏了。。今天有一个感觉是那两个芯片坏了  结果换上还是不亮。。 最后没修好 给客户了、、、、、、、

网友:
补充:都是一个场管没电压(不是一个脚就是两个脚) ,可是不知怎么跑线路  不会查诶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首先你应该去看看显卡的供电原理,因为所有的显卡的供电原理几乎 一样的,其次你要了解DC-DC的原理,这样你就明白显卡的供电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不懂就去学。做维修,关键的是判断故障,判断的依据是根据电路的原理而来的,不能凭感觉做事。显卡的供电原理基本一样,但是控制方式却有不同。譬如有显存供电控制核心供电的,也有反过来控制的。所以不是单靠换元件就一定能换好的。

网友:
我也喜欢显卡花屏

网友:
看MOS管是哪个原件控制的,你是显存没供电还是核心没有供电!

网友A:
做维修的,不会查芯片怎么修呀,现在BGA才是小儿科的东西了,像是找芯片坏的话,一个是对地打阻法,可以通吃60%的电路,

网友:
没电压首先测有无短路  在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我有一张显卡也是如此,核心、显存都没有电压,MOS管测了都没坏,PWM芯片测了也应该没问题,现在不知道该检查哪里

我觉得很奇怪,不管是什么元件坏了,也不至于核心和显存的供电都有问题吧?

网友:
先查从主板过来没有,如过来,查场管,如场管有,查电源管理IC,如二者都有,查GPU和显存,如二者都无,夹层开路,显卡.夹层开路不罕见.

网友:
不知怎么查显存和核心的供电啊。。  我会测场管的电压。。。。。不知道那个和那个芯片控制显存和核心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张显卡也是如此,核心、显存都没有电压,MOS管测了都没坏,PWM芯片测了也应该没问题,现在不知道该检 ...

是进水了把  我今天就遇到了一块进水的  没弄好    好像有12v电压。    其他的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不会查芯片怎么修呀,现在BGA才是小儿科的东西了,像是找芯片坏的话,一个是对地打阻法,可以通吃 ...

怎么测显卡的芯片坏  啊           阻止是多少才算坏啊 。。。。不过显卡芯片坏的也不多    不亮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显卡的芯片坏  啊           阻止是多少才算坏啊 。。。。不过显卡芯片坏的也不多    不亮的大部分 ...

似乎是量AD线对地阻值

AD线就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显卡金手指上一对一对的通往核心的应该就是,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显卡那个挡板),黑表笔接AD线,应该所有的AD线的阻值基本一致

网上只说了打阻值看正不正常,却没说不正常了应该怎么办,我就卡在这一步了,我的显卡AD线有一条对地短路,两条对地断路,只知道有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办

希望懂的看到这个帖子很回复一下,如果你懂了也别忘了告诉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量AD线对地阻值

AD线就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显卡金手指上一对一对的通往核心的应该就是,万用表打 ...

书你是看了,可是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数据线和地址线,他们的功能作用是什么?金手指上哪来的地址线?
就核心来讲,芯片损坏的可能很多,看看核心下面有上千的球就应该明白这种可能性要有多少。虽然你说的金手指开路、短路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他们是信号线,电流比较小。主要的是供电部分击穿。
测量发现某个阻值不对,排除了和它并联元件的损坏(如果有的话)和板子上的原因,那当然就是芯片坏啦。

网友:
现在PCI—E卡上是PCI—E总线信号,但不传统的数据地址线。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书你是看了,可是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数据线和地址线,他们的功能作用是什么?金手指上哪来的地 ...

在论坛上找了很久关于显卡AD线的,只有这个帖子明确指出显卡AD线在哪里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11335
如此说来这个帖子也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上找了很久关于显卡AD线的,只有这个帖子明确指出显卡AD线在哪里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 ...

是的,只知道AD线,却不明白什么是数据地址总线。顾名思义。地址线是针对存储器而言的,通过地址线把信息存到内存、显存这些存储器的某个位置(地址),或是从他们的某个地址位读出来。而核心通过金手指与主板上面的北桥只是交换数据信息,所以在这里只有D线和C线,没有A线。你的明白?最后,你说的这个帖子里并没有你讲的“明确指出”,不过是鹦鹉学舌那么一说。多半他也是一盆浆糊。

网友:
显卡没有电压看看是不是显卡电压对地短路了,第二,是不是电压的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知道AD线,却不明白什么是数据地址总线。顾名思义。地址线是针对存储器而言的,通过地址线把信息 ...

原来如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