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A4800C主机(主板是915GV-B)开机跳变

楼主(2011-08-13):
有一台联想扬天A4800C主机(主板是915GV-B)开机测试卡数码跳变C1至AF来回的跳变(中间还有几个数看不清楚),也就是好像内存不过,测各路电压都正常,请高人指教一下这是哪里的毛病,谢谢。
内存不过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在读内存 读不到吧

网友:
第一步,查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第二,是否更换过内存,或者添加过新内存,引起的

网友:
此板就是读内存读不过去,大家给说几个故障点会造成这种毛病,板子上的供电查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