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1-08-13):
先赞一下苹果的做工     比pc鸡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无论外观  显示效果   音效   pcb质量   和他的用料  都是我见过最好的

下面分享下经验吧  不过我写不好   和流水账似的   将就看吧
关于适配器上的灯论坛里已经有好几篇帖子说过了   我在补充点
插可调电源亮灯   插原装适配器不亮的    一般这种情况smc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管灯的那几个管子上
插可调电源正常开机   插原装电源绿灯闪    这问题我第一次遇到时挺纠结   不过找到问题后释然了  两个字  短路
mac mini  不加电    这玩意儿很蛋疼   研究了一个星期后发现是电源问题    5pin的电源   两个正两个地  一个检测  这个脚上不同的机器电压也不同   我也没总结   反正注意就是了
挡内存    如果你曾经动过smc的话建议先查它
机器跑码 但跑着跑着掉电    bios  smc
掉电    也有可能是显卡空焊
nvdia单桥的板子换桥换不好很容易出现一条内存不能用
找不到开机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用搞pc鸡的办法  用万用表去划键盘接口    很容易烧东西
mac pro风扇狂转    原因是bios里绑着cpu的id   换cpu的话还要想办法修改bios
老款945芯片组15寸的macbook pro用的是atix1600   好像市面上买到的显卡在这机器上不好使   做上就短路
还有就是945gt的桥不能用945gm的代用   显卡不一样 跑完内存就挡住了

太晚了 要睡觉了   就写这么多吧

网友:
这个修的不多,不过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没修过Mac,过来学学!支持LZ!

网友:
我对苹果的东西保留意见,修过几台感觉用料没那么好,比老IBM差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  没怎么接触过   设计和普通机不太一样  有点胆怯啊  怕给弄坏了

网友:
也就修过一台,,,搞了一天。
无量无经验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好好借鉴下

网友:
最好插几张图片

网友:
能再详细一点就好了,最好是结合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的比较少、

网友:
我就没看出来苹果比普通的PC强,一分价格一分货,花那个钱去买个苹果,还不如花更少的钱买个普通PC,只有有钱人才不去考虑性价比

网友:
额。。没修过。。用的都少。。学习了。。lz厉害。

网友:
呵呵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  配置不高  还贼贵 但真正了解苹果后你的看法应该会有所改变

网友:
没怎么修过,学习了

网友:
没怎么修过    LZ 的经验先收着 等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