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适配器而用电池的情况下,MAX8205是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2011-08-13):
大家好,小弟今晚在看一篇HP DV2000的机的隔离保护时有些不明白,当我们不用适配器时,用电池时,那电池充电芯片MAX8205是由什么供电的呢,这时候不是没有适配器的DCIN的供电吗,那MAX8205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
没用适配器的时侯就不充电的啊

网友:
只有电池时,只要打开隔离电路即可,充电芯片不一定要工作

网友:
当用电池单独为主板供电时,电池电压BT+经过U4产生DCBATOUT作为系统主供电。MAX8725会将PDS的电压抬高使U3截止。这时候,MAX8725应该是会工作的吧,那它是由谁供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