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经验!!新人必看。

楼主(2011-08-13):
1)指示灯根本不亮(不通电)屏幕无任何反应
   解决步骤1电源板 2驱动板 3按键板
2)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反应
   解决步骤1先点灯管2高压 3驱动板
3)指示灯亮,开机有图像显示。但迅速灭掉(过流保护)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
4)指示灯亮。开机有图像显示,过一会灭掉(过压保护)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
5)花屏(各种各样的花屏)
   解决步骤1vga线(数据线)2屏排线3驱动板4屏本身
6)开机红屏!
   解决步骤1灯管2vga线+驱动板3屏本身(少)
7)开机白屏
   解决步骤1屏本身(多屏供电引起)2驱动板3高压板
8)偏色
   解决步骤1vga线2驱动板+屏线3屏本身
9)液晶里发出响声
   解决步骤1灯管2高压板3开关变压器4大电感
10)固定的亮线
   解决步骤1屏本身2驱动板
11)移动的亮线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本身
12)重影
   解决步骤1vga线2屏线3驱动板4屏本
13)暗屏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2驱动板+屏(很少)
14)闪屏
   解决步骤1按键漏电2驱动板+屏线3高压4屏线5电容鼓包
15)超出频率范围
   解决步骤1设置出错2驱动板程序不对
16)按键板失灵
   解决步骤1按键本身2驱动板
17)水波纹、抖屏
   解决步骤1屏线2驱动板+屏本身3电源板滤波不纯、供电不稳更换
18)通电后很长时间才能开机
   解决步骤1电源板2驱动板3里面的电容(一个个检测吧)
19)自动弹出菜单
   解决步骤1按键板漏电(多)2驱动板的mcu
20)开机后提示未接信号线。接信号线后信号灯亮。无图像显示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
21)开机后出现颜色跳变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本身
22)关机白屏
   解决步骤1高压板2驱动板
23)不满屏
   解决步骤1设置2程序不对

以上的。都是在主机好、各线连接好的情况下。
我希望看了之后。能对些平常的故障有个了解。尽量可以不被忽悠。就算你不懂维修。这个熟悉了。你也算半个工程师了(注::按步骤来。除少量品牌的通病)
希望多多分享。多多转载。
  因为我账号不能分享 又写得很好 所以只能复制一份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笼统了,高手一般不看,新手一般看不懂,等于没用

网友:
这个。。

直接把屏拆下来,放好的高压板,驱动板上试。一试就知道是啥毛病了。。

然后再排除。。

网友:
说着没用,拿到它还是很忙然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价值的经验

网友:
   都是基本的  值得看看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再写详细点啊

网友:
感谢分享,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网友:
我为了赚分而来哦

376057772 -10 分不是这样赚的

网友:
写的不错,慢慢消化!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感谢LZ分享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
恩,大步子的维修思路

网友:
写得也太粗像了吧!你这个只是对最基本的LCD,现在生产的LED又不一样的了,现在的LED屏用的是恒流源电路原理

网友:
的确很好。我也懂点值得收藏

网友:
很有价值的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有些实例更好

网友:
恩,基本常识,新手们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一窍不通啊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确实对新手有些帮助,自动弹出菜单有时候也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2013-07-24):
谁是正版谁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