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有一块主板一开机跑到2526显的时候就自己掉电了

楼主(2011-08-13):
有一块主板一开机跑到2526显的时候就自己掉电了,拿过来时是能正常开机的,只是硬盘不行装系统装不了。在排除问题时我拆了一下主板上3V电池什么都没动。装上电池后就成这样了开机一显就关机了,IO换了,BIOS也刷了。南北桥集成也做了还是同样故障。各位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都重植了。

网友:
换过内存了吗,测了北桥上的电压了吗,还是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25 26 掉电 试换一下晶振吧

网友:
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刷biso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