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显示器开机后就黑屏

楼主(2011-08-13):
一台三星943N显示器开机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为绿的一闪一闪的,关闭后再开,会亮一下又黑,拆开后电源板到数据板插针旁的一个电容(25V470u)有点鼓,换了它后故障还是一样,请问应该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高压部份有问题了,请检查.

网友:
电源指示灯闪一闪的,明说供电不足啊,查变压器到整流部部分,

网友:
把接高压部分供电去掉,看看是否闪,要是闪说明电源问题,反之就是高压板问题,查高压板电路升压和线圈。

网友:
个人觉得测一下,输出12V、5V是否正常,否则高压!

网友:
还要继续换电容 最好次级滤波电解全部换新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高压线圈应该坏了

网友:
一闪一闪一般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请检查电源板输出电压

网友:
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换后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