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通病 开机黑屏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13):
显示器是LXH-GJ17L3.我在论坛上看了些相关的通病贴子,大体了解了下.之前我试着补了下 驱动管和电容,升压变压器的焊点,点了一段时间,还用了两天,第三天又不行了,不出了同样的问题.开机几秒黑屏,重开又能显示几秒又黑屏.请问各位高手还应该检测哪些问题
?本人刚学着修液晶请多指教.
通病
黑屏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你把那电感那出来把那铜线刮干净。再把电感里面的白胶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显示器的电感吗?

网友:
我家也有台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先要学会看灯了。。。。

网友:
一共就两板子,电源、驱动。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有点没听明白啊?还会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很明显驱动板不稳定

网友:
黑屏 说明背光没亮 查供电 驱动板的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一般为高电平3.3V-5V 如果这些正常 就查高压板和灯管 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确定
同意楼主:
0.0
zhuwx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没过去?可以代换判断一下啊,就那两块板儿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下就好了,我搞过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也觉得先查电压,12V5V

网友:
有修过修过哈哈 把大电容450V100uf换了 问题解决

网友:
大电容,我觉得应该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很多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建议更好灯管试下,我这里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虚焊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较大,先查灯管,再查高压板!

网友:
用电源板点一下灯管 如果正常 哪就是屏里面的灯管接触不好 建议换灯管吧

网友:
可以先替换一组灯管,确定灯管都好的话就要查驱动板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用电流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