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g

楼主(2011-08-13):
帮忙分析下第7脚COMP,这个反馈工作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这个芯片上是0.79V,

网友:
应该第七和第六脚是反馈脚

网友:
第七脚反馈脚

网友:
就是反馈,要分析什么也没用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这个反馈电压怎么得出来,我这上面是0.79V不知道正常不

0.8应该正常吧,,有基地的说的,我也不太清楚,,,这脚上应该有个三极管的,,拆了看看

网友:
L1  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