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 不触发

楼主(2011-08-13):
方正 r410    待机电流  0.01
ec  Iterations502
发现的问题是

21*  PWRBTN#    3.3v
10832#PM_SLP_S4#  3.3v
109# PM_SLP_S3#  3.3v

开关 是低 高低 跳变

一查电源就这样  按开关没反映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一插电源开关键上就有跳变吗?有的话那就是有开机动作了,你按开关肯定不会有反应,估计I/O有问题,没有发出下一个信号

网友:
EC,和南桥条件查下,可能EC没有开启其他组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