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9202不工作

楼主(2011-08-13):
昂达945GCT板子修了三次:没内存供电,换了9202,和一个电容,点亮,拿走。。没两天,又坏了,再换一个9202,点亮拿走。,现在又送来了,,这回换了三个9202都没好,连带把场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无奈之中,想起来,这个板子以前见过不过是杰微的板子。所有的都一样,就是牌子不同,故障是一样的。。1脚4.85V,5脚5v,7脚也是4V多,,但反馈脚6脚是0.24V,应该是0.8V,跑线到IO了。。以前也换过IO不顶用。。感觉是不是1脚的电压不够啊。。我都碰到两次了,,大侠们应该也修过吧。。给指导下

网友:
旁边不是两个电容吗 你把两个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A:
换成RT9214修一下电路

网友:
7pind电压貌似偏高。昨天刚好修个神舟的二修板,北桥9202正常,内存的9202不正常,换之无效,7pin电压在4.7V,相连的原件都空了,改成2.8左右,输出1.8V波形稳定。亮机有点花屏,推掉了。估计7pin电路被人整到了。

网友:
PWM有输出波形才考虑6pin,无输出的情况下先考虑9202的工作条件,再查6pin

网友B:
9202的工作条件不就是1.5.7脚高电平么,,还有什么,,能指点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RT9214修一下电路

不会,见论坛上有人说,,你知道么指点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9202的详细工作条件,,,1,5,7高电平??有了,芯片是好的就不输出怎么修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问题,我的是北桥供电,也是换9202,当时换了好了,过两天就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02的工作条件不就是1.5.7脚高电平么,,还有什么,,能指点下么

不是很清楚啊,反正修那块神舟的有5V就不出电压,改到2.8就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