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1-08-13):
    今天接到一台crt显示器,故障是开机点不亮,听见里面吱吱的想个不停,显示器的指示灯很暗也一闪一闪,打开机壳后仔细听,好想是开关变压器在响,用万用表测初级、次级测阻值都为0,这个开关变压器怎么测,我是拆下来了测得,请高手指教,还有一个电源ic uc3842这个只有7脚有电压12V,其它的脚都没有电压,我以为它坏了,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是变压器坏了吗?怎么判断它坏了类,求助中

网友:
老大,不知你是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做维修碰见这样的问题,一般都要打值,后级短路没有,没有短路的就比较复杂,不知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
行管坏了的多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了,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种毛病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你先测一下行管、二次电源管、主变压器的各个整流管。

网友:
拆行管。接灯泡。量电压。如果证实后面没有断路就话。就修电源。修电源的话还是先要拆电源管啊。

网友:
很可能就是300V大滤波电容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