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N68S 固件,官网上的全部不行。

楼主(2011-08-13):
故障成因:用户修改BIOS 添加SLIC2.1,在昂达官网下载了版本7.0的bios修改后刷机黑屏
用编程器把昂达官网找到的N68S、N68V、N68H固件挨个试了一遍,不是开机诊断卡显示00,要不就屏幕显示固件版本和CPU型号诊断卡停4E,键盘无法使用而且板载显卡不能显示,插独立显卡才能显示,或者黑屏停E3,因为刷机前使用正常所以判断还是固件不对。

在网上找了个板子的图片版型如下:
1   左上角小字          JC68C01_DV1.2
2   散热器附近          ONDA  N68S Rev:6.00
3   I/0  贴标签           080909-TJ4   BM0901         Rev7.00
4   PCI 插槽标签        DA    N68S  REV 7.00           TJ

请各位维修达人帮忙哈,谢谢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片昂达NF520TS的板子,在驱动之家下的BIOS根本不行!后来在官网上下了一个就OK了! 在下的时候要必须注意,板子上的丝印:ONDA  N68S Rev:6.00!你这个板子的PCB版本是Rev:6.0的,下的BIOS版本也必须和PCB版本号对应!我上传一个给你,你看下行不行!刷好了之后,记得分享下哦!
你把压缩包里的“DN68S601.bin”文件用编程器刷到BIOS芯片里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BIOS要改啊,修很多这样的扳子了 回头帮你找找这个BIOS

网友:
呵呵呵!!      上楼主要的菜

网友:
楼上的两位朋友,多谢帮助,你们发送的这两个BIOS 刷了后问题依旧,我在昂达网站上也下载过,并且是根据产品的样子来下载固件的,只要样子差不多的板子的固件都刷过。

网友:
其他问题吧,不应该这么复杂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楼主可能刷的版本不对所以不行吧?

网友:
应该是楼主下载的BIOS版本与PCB的版本不一样,官网的BIOS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要么就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2023-04-15):
多年后修到这个板子,N68S 6.0版本的下载后刷了,还是不走码!0000,用其他的BIOS ,还能走两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