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求助了【有图】

楼主(2011-08-13):
联想LXH-GJ17L3  客户接入220V,爆了电路

有图

鼓的厉害 正面还能看清是C5076,
可是反面哪两个贴片 场管型号就看不全了。

有知道的大侠给帮忙说个型号吧。谢谢

网友:
AO4411是一个场效应块。

网友:
应该是 不行就换电源板

网友:
十分感谢 谢谢

月饼 -4

网友:
这个历害了,12V的接入了220V啊,估计很多东西都烧了,省事的话还是换板好了

网友:
这么严重啊!!呵呵

网友:
厉害呀。220接进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网友:
换成个电源板算了吧,这太生猛了吧!

网友:
淘宝上找块同型号的换上吧

网友:
厉害 烧得那么厉害

网友:
有材料可以修修 没有的话淘宝买原装的 也不很贵 此板是外接12v适配器的 交流220v也插不进呀  怎么回事呢 人为的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联想的,也是外接电源,因上家维修将其中一个保险丝搞掉了,加了个好了客户拿走了,隔一天又送回了还是点不亮,量无高压板开启电压3.1V,驱动板不工作到现在还没搞定呢-----------

网友:
太猛了   我老板说过 出了 PCB板  烧穿了  次外 就没有  用不好的电源板 。。   我的意见是换吧  维修的 成本太高了  去掏宝看看 便宜的板子 有十几块的

网友:
开关管和场管都没了,估计是雷击的吧。强。。。

网友(点评):
你难道只会看图?图前面不是有文字说是接入了220V了吗,是你给雷击的?

网友:
呵呵  那个貌似是c5706吧。。。    还是换板来得实在啊  没有修的价值了 这块板子的c5706很容易坏的  换上没有坚持一天的

网友(点评):
什么叫貌似?他不是已经说是C5706了吗?

网友:
4411是个MOS管来的,楼主你可以看4411的引脚线路跟高压板上的MOS管相同的话,直接换上就行了。我平时都是这样来修的。

网友:
你抽风啊!!  再仔细看看去  郁闷 见谁咬谁呢

网友(点评):
说话注意用词!警告一次!

网友:
换板吧  220V进去原件基本没几个好的了。

网友:
那是P沟道开关管 自己震荡电路都有的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谢谢你嘛

月饼 -4

网友:
牛x不知道屏有木有坏!

网友:
我的娘啊 问题是 220的 怎么能接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