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一台老电脑,用的是赛扬1.7赫兹的cpu,内存是256的,嫌速度太慢,就买回一根512的内存,结果上上去以后开不了机,也重装不了系统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兼容吗?

网友:
用单根装系统看看

网友:
可能性很大或内存就是坏的,再换根试下

网友:
是不是新的啊?

网友:
还用原来的开机看看,如果可以,就是兼容问题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根奇怪的内存,楼主有结果回来说一下啊

网友:
这算故障吗?!也要讨论?!

网友:
用原内存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则是兼容问题,不能开机要检查主板是否损坏,不正确插拔内存容易损坏主板(例带电插拔)

网友:
不是内存坏,就是不兼容、。

网友:
内存坏的或接触不好,再不然就是兼容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单用512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