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 的驱动板程序板号是715G2883-1

楼主(2011-08-13):
AOC TFT19W80PS 的驱动板程序 板号是715G2883-1 下面两个圈9-4
有此程序的传一个
604099958@qq.com
谢谢
板号

网友:
什么毛病呀,这个程序也不会坏呀!~

网友:
不是吧!!这么怪的啊!呵

网友:
现在是什么现象?

网友:
已修复了,用的的联想的程序,明明是AOC的每次开机都要显示联想的LOGO,无奈,上传程序,给有需要的
联想19 715G2883-1 下面两个圈9-4 25LF020.rar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