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1-08-13):
主板什么电压都不正常,内存12伏!CPU无电压!!!到底是哪坏了呀

网友(点评):
别急,检查一下那个地方搞错了

网友(点评):
先查内存电压,内存12V肯定不正常,2代1.81代2.5V 先把内存电压修好才会有CPU的

网友:
1、是你杜撰的
2、是你测量有误
内存电压12V?????

网友:
是不是地接错了,找公共地,在量,2楼说的有道理,你太会瞎扯了!~

网友:
1.2V吧?

网友:
我还真没有碰到那!

网友:
12V?那岂不是要烧一片啊,看看你量的对不对吧先

网友:
几代的条子哦,12V高烧啊

网友:
12V?莫不是你测到哪个场馆G极去了...

网友:
CPU没电压,查下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分压小电阻是不是坏了,或者是下官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