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COMS保存后出现蓝屏

楼主(2011-08-13):
板子是630显卡的,更换改良板显卡后进系统到滚动条就蓝屏(你把COMS清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但重启也一样蓝屏),后来把原来630显卡做上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急急急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那你是为什么要换显卡呢,是花屏了吗,原来的换上也能用说明跟显卡无关,有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而已,也有可能只是系统问题罢了,不要什么事都往通病上想

网友A:
  硬盘有没有问题阿, 南桥是什么型号阿, 有没有明显发烫阿

网友:
搜索一下蓝屏代码,就知道怎么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报的7B错误吧   你也太专心硬件维修了吧   硬盘接口改下就好

网友:
注意看下蓝屏代码啊。。。这样好判断些

网友:
进BIOS 把SATA模式关闭就好。

网友:
改硬盘接口了没?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没有问题阿, 南桥是什么型号阿, 有没有明显发烫阿

630 的显卡   肯定的HBM 撒

网友:
换显卡换的蓝屏我比较同意6楼  我猜你没改对

网友:
恩  蓝屏的也无非就是内存 系统 和硬盘接口设置。能正常亮的机器没必要大动显卡

网友:
难桥不是很烫手的话,一般不是难桥坏。你在换一个系统版本试试看,如过还是不行就刷BIOS试试。硬盘也要检查以下,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先换一个硬盘试试也行。总之要多试才知道啊

网友:
你可以把显卡重植一下

网友:
bios 里面的STAT 模式 是不是没有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