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开得了时不行是什么

楼主(2011-08-13):
真是怪啊!!

网友:
电源先换下看看

网友:
是啊,真怪啊,楼主的问题好怪啊,不知说的什么

说得不清不楚的想帮都没地下手啊!!

网友:
我想应该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
没看懂问的是啥火星问题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描述详细点。

网友:
多半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1-09-16):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情况介绍的太模糊了,也只能初步告诉你换换电源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1-10-19):
电源,CPU,主板都有可能,有时候CPU坏就是这样的情况。尤其是AMD这种CPU。

网友:
接触不好,也有可能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换个试下。

网友:
主板,电源 这2方面去检测一下吧

网友:
是开不动还是说CPU风扇会转,但是屏幕没显示?这样的话一般是内存接触不好,我今天刚整了一台,内存拆出来擦一下金手指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主板 电源 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 主板 开关。。

网友(2011-12-04):
- -  不够详细啊,启动时滴的以下有没有响?还是电源指示灯都没亮?

网友(2012-02-15):
我时开的了楼主的问题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