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8-13):
今天早上客户拿 了一个板子,被雷打的,把网卡拆了 主板就亮机了。 后来插了一个独立网卡上去,主板不亮机了,插上测卡看 挡25,客户说键盘不能用, 请问各位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拔掉独立。换个卡。再试。
CMOS放电。

网友:
不一定,你检测下键盘插口后面的电容先!在换个IO看看

网友:
试着摸下南桥温度 我遇到一块板子 拆掉网卡好用 插上独立点不亮 南桥发烫 换南桥 然后插上独立好用 键盘不好用先查下键盘空旁边的电容

网友:
可能独立网卡跟板载网卡中断冲突,换网卡或进BIOS禁止板载网卡

网友:
我测了, 键盘能用, 网卡换了很多张了。 COMS放电之后 偶尔会亮机一次, 有时候动下板子就回重起掉。 。。

网友:
南桥温度有点, 但是不是太高。要是换南桥这板子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板载网卡已经拆了还可以跟独立网卡起冲突么?

网友:
先在bios里把网卡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