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ping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8-13):
请教前辈ping的使用方法 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只会1个,就是ping空格172.168.48.122空格-t    ,中间的是IP地址,这个主要是用来查看网络的连接状态,其他还有很多,在我的QQ空间记事本里,我就不复制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楼的 没什么

网友:
你可以打这个:PING/?

网友:
ping后面加上要ping的IP地址啊

网友:
ping /? 命令 window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全洋文  看不懂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ping ip的话就局域网。也可以Ping外网比如ping www.qq.com

网友:
ping 127.0.0.1  是本地循环测试 不通就重装下TCP/IP协议
ping  自己的网关 可以查看线路是否通畅
不过置顶的帖子不就是专门讲PING命令的吗?

网友:
问下度娘,,,,,那个详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