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主板USB口供电正常但是全不能用

楼主(2011-08-13):
P4P800SE主板USB口供电正常但是全不能用,其他安装进系统使用正常,USB插上U盘灯亮,说明供电正常,测量过有5V。数字万用表D+/D-对地电阻:二极管档测均440,欧姆档测均670。PS2鼠标键盘都使用正常。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在论坛里翻阅了一些相关帖子,有的大侠说测USB时钟48M,但是不知道测那个地方,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吗?还有一个关于USB口电容阻排什么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请高手指点指点我下一步该怎么查和解决啊????在此感谢了!!!

网友:
没有高手帮忙吗?

网友:
1.USB口至南桥间是否接有0欧电阻或电感,若有是否有轻微变值
2.如你所说,检查48M时钟(我是必须用示波器的)
3.南桥NG

网友:
南桥坏或虚焊。

网友:
先看看主板设置是否正常 在查硬件

网友(2014-04-22):
跑电路,有的主板USB D+ D- 是先去IO后去南桥  有的是直接去南桥,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一根表笔接数据 一根点南桥或者IO附近的电阻  应该有一处是导通的 ,如果不导通 说明中间有断路,慢慢查看哪里断路,这个问题很麻烦,一般都不修 ,本人最近研究了一个精英6100SM 至今已经判断到晶振或者南桥有问题,木有示波器,有说实在的也不会用,,还没空找晶振换下来试试看 换下来如果还是不行 准南桥挂了!

网友:
阻值正常 不能代表南桥一定正常啊,当然动不动就换桥很不好,如果便宜,我觉得我还是会换个试试,跑完电路之后才换

网友:
我有好几个主板都是USB接口都不能用,大多是南桥问题。
一个是USB数据线有两组对地阻值无穷大,检查结果为南桥内部断线或虚焊,但主板能开机运行似乎都正常;
一个是南桥烧了,数据线有短路,不能点亮;
一个是USB和1394接口全部都不能用,USB供电正常有48M时钟,对地阻值为740左右都正常,但南桥ICH10R-CLK48M时钟有没有,还没找到。1394是用TSB43AB22A芯片,5PIN-XI有24.576M,6PIN--XO没有时钟奇怪,7PIN-PLLVDD有3.3V电压,还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总之,INTEL的南桥USB接口毛病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