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EAA-89不通电

楼主(2011-08-13):
接货方正EAA-89,不通电,测适配器有19V输出。故障:主板上19V进不来。
拆机,目测,问题来了,19V口边上的1个三极管烧黑了。型号:85T03GH
本人很少修笔记本,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大哥哥,指点啊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那个管子是什么类型的,在找个同型号的就可以拉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直接飞线过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