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修本了,写了点维修总结

楼主(2011-08-13):
V2000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维修
Project code : 91.4F601.001
PCB P/N : 05233
Revision : SA
接到一台DV2000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以为是显卡空焊导致,更换改良显卡后问题依旧。

查LCD接口LCDVDD_S0无电压,继续查U51 U52无LVDVDD_ON这个信号。短接U52  1/6PIN 无效,
看来是显卡缺少工作条件导致。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本着先电压的顺序发现L7处的1D8V_S0无电压。L7上的1.8V是由U55提供,测试U55输出正常在测U55
到L7之间断线。补线装机测试OK。

你这帖子怎么感觉在哪里看过啊。。。楼主不会是????
学习了。不错的例子。
你的图片重新编辑一下,直接从你的电脑上传还好一些。

网友:
接一X31客户说进水,拿到其他地方修没修好,拆机上电流表,0.07A 触发掉电到0.00。先目测一下 整板被修过的地方很多 TB62501 CPU电源管理 H8 各大电感旁电容 BIOS 南桥 都被动过 而且南桥下还有断线 可以看到。没办法 只能一步步测了。

        先测了一下TB的55脚,确定一下是不是因为温控保护,55脚正常。又测了一下掉电不是因为3V/5V电容不良引起的,因为换过太多电容,不保险还是整板电压测一遍。发现VCC3B/VCC5B/VCC1.5B这些B电压在掉电瞬间都没有出来,测个B电压的对地阻值没有不正常的,但想到南桥下有断线,还是把南桥拿下来看看吧。这一 拿才发现 断了6根线,而且都没有补上。估计上家是放弃修了,所以没有补。把线补好上桥在测试,涛声依旧啊。也没有短路,这样就把目标锁定为TB。查TB工作条件VREGIN16/3M/5M/3VSW都正常,惟独VDD15才4伏多,明显不对。测试发现断路,补好线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点评):
请楼主重新编辑下吧,不要让好贴沉了。

网友:
你发的帖子有问题啊, 都看不到图片
管理员 删除吧,,,

网友:
ENOVO X100E 进水维修
客户说进过水,在某全国连锁维修机构维修过,维修人员说修不了要换板因为太贵所以才拿来我们这试试。
拆机发现已经没有进水痕迹了,明显上家已经处理过了。插可调电源电流0.17有短路。实测主板上PL19短路。

拆掉PL19前后级都有短路,拆PU9前级排除。将可调电源调到3V,接3VPCU后级,这时IO发烫。拆IO后短路排除。

装好IO准备上电确发现待机都正常,但是触发开关IO确没有动作。(开机时序查了一天)最后发现原来是L17电感掉件。(L17位置焊盘光泽明亮,眨眼一看分明就是厂家留的空位)补上电感终于上电了,但问题还没有结束,全板无复位。

查HWPG无高电平,在测每组电压都正常有输出。因为上面有了前车之鉴,所以多了个心眼果不起然啊。D16没了
焊盘依然光滑亮泽,平整无比。补上D16顺利开机。

网友:
四:MSI-EX460 不加电维修

拆机发现MAX8724E周围进水腐蚀严重。清理干净后接可调电源电流0.03 过10秒左右掉到0.00,按开关可以再次触发到0.03
测8724的1脚 25脚 开路,为了保险补好线后一同连芯片换掉。但是现象依旧仍然是0.03掉到0.00。

继续测 8724工作条件发现ACOK#为高电平,10脚无ACIN输入。短接PQ3的G2/S2触发OK,问题就出在ACOK#上

适配器检测信号出错,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置高无效。跟着10脚ACIN线路测量发现PR23开路。更换OK

网友:
五:ACER 6530G 网卡失灵维修
开机正常,进系统能检测到网卡,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是网卡link灯长亮。拆机测试U2主供电短路另外LINK灯失效常亮判断它损坏

更换U2后发现R21阻值变小,还是第一次遇到电阻短路现象.更换75欧电阻,线路阻值恢复正常。进系统测试OK

网友:
六:ASUS K42JZ 进水维修
裸板到我手里,接到板看进水腐蚀严重。上家还拆了两个电感说是电容 已经短路。就是下面的电感,19V确实也短路了....

先不忙着处理19V短路,继续测发现3VSUS也短路了。

其他暂时算正常了,清洁水渍腐蚀位置后,烧机19V为PQ8304短路,3VSUS为U3301,拆掉换上不短了。

暂无短路了可以上电试了。不过问题也来了,插上可调电源后,马上就自动上电,电流到0.5左右的时候又断电
然后马上继续上电反复循环。上电时我注意到,第一次插电待机的时候是0.18电路,很明显待机过大,但是上电
后变为0.5在掉电就到0.03这又正常了,一时摸不到头脑,只能从头开始查了。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每当掉电的时候
3VSUS 5VSUS也会随之拉低,这样看来应该属于保护性掉电。电流过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短路,但是又找不到哪里短
按照上电时序测试发现,在没有VTT_CPU的情况下VGA_VCORE就已经发出了,这样严重违反了上电时序。ALL_SYSTEMPG也没有正常发出,这是必然的,因为VTT_CPU还没正常工作了。

查8202工作条件,当测量到PD8202时发现他已经短路,拆掉换上。但是想不通为什么它坏了影响到上电时序呢?

继续上电,没有任何变化涛声依旧。心想既然VTT_CPU没有发出,按照时序他应该是在VGA_VCORE之前发出
那就测测他的工作条件吧。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还是BOOT脚2极管损坏。更换后OK

网友:
七:ASUS A6000开机5秒掉电维修
ASUS A6000 板号 A6VM 开机5秒左右掉电,拆机插诊断卡跑D1 D0.(我以前修台机主板对D1很敏感的,大部分是时钟不对)
因为有印象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维修经验写的是A6000跑D1掉电换NC后OK的.所以马上就去网上查了查,看到有说换NC好的
有重做显卡好的.把自己以前修台机的经验完全放在脑后了,直接上BGA,重做显卡更换NC,结果是涛声依旧啊.
看来适合别人的不一定就适合自己啊.一步步查吧.
先把供电都测了一下,然后把重点放在时钟上,因为之前我就有想到可能是时钟问题.

仔细测量每个时钟后发现 CLK_KBCPCI 严重的不稳定,本应为33M的时钟,时而20几M 时而40-50几M
断开电阻发现没有任何变化,时钟只是1个点有问题 考虑到33M用的地方很多 就进在他旁边的33M处借
来一用,装机测试 十分稳定

网友:
八:苹果A1278 M97 不加电维修
MACBOOK 板号M97 接到机器插电源 电源口灯不亮 不能加电 拆机后目测 H8 NV北桥被动过 测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然后翻开图纸找到适配器检测信号来分析一下

当电源接入时 18.5V通过保险F6905给系统供电,然后R6910 另一个端的SMC_BC_ACOK是冲电芯片提供的类似其他笔记本上的ACOK的信号高电平有效; 6910  N沟道场管导通后18.5V经过R6911 R6912 分压得到控制电压使Q6910的P沟道场管导通;
Q6910 3脚18.5V给比较器U6915供电 U6915 + > - 输出高电平反之则低电平
Q6915 N沟道 高电平导通 如果他导通 那Q6920就得不到高电平控制电压,电源检测也不会到达电源接口 ,所以Q6915要保持截止状态;
然后当H8的SYS_ONEWIRE信号有xxxxxx,以上电路无问题,那SYS_ONEWIRE经过Q6920导通到达J6900,检测电源接入有效.
分析完后开始测量发现Q6910的4PIN无18.5V,断电测试阻值发现短路,拆掉更换后阻值恢复.

在测U6915的3PIN短路,拆掉更换.

这时候基本上算正常了,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点出现.接通电源后电源灯还是不亮,实测有3V,但没有数据波形.这样肯定不对.
因为之前已经测试过SYS_ONEWIRE不短路且电压已经发出,那问题就锁定在H8上了,为了省事也没多想就直接把H8换了,但是问题依旧.
然后测试了H8的基本工作条件,电压,时钟,RST都正常.且刚换上的H8是从好板拆下来的,至少是电源灯能亮的板子.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
H8工作不正常导致,到底哪里出问题导致的呢?(省略N多检测步骤)最后没有办法了.找来H8的脚位图,一个一个测量每个点,最终发现P90这个点短路了.信号名称是SMC_ONOFF_L

然后根据图纸很快就定位到U5001的2/3PIN短路,拆掉换上,测试电源检测信号波形来了.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没有图啊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收藏了 好东西 学习了  收藏了

停车坐爱风流晚 -10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下 希望楼主多写点经验总结

网友:
不错值得一看啊

网友:
请问能看到图片不啊?其实我一直都能看到的,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看不到

网友(点评):
可以看到,写这么多不是一次写的吧。难能可贵啊。

网友(点评):
能看到,楼主真强大

网友:
LZ一下子写了这么多经验值得鼓励!
学习下以后用的着
说下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啊,我看的好晕,楼主能否说几个公共测试点啊

网友:
楼主可以呀。拿来的机器全搞定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

网友(2011-09-13):
不错啊,受益良多。不知道楼主所用用到的图纸是不是在基地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