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 显示器输出电压低且跳变

楼主(2011-08-13):
联想l2060wa 显示器输出电压低且跳变,此显示器是被雷击的,换过光藕 ,431,电源芯片用的是LD7576 ,HV脚电压跳变如图 ,示个思路。

网友:
补充5V的输出电压1.9到 2.4跳变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一个容量很小的电容啊,0.1的,我以前换大了出现过你那个问题的!

网友:
检查一下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在低压端外接电源如能正常工作,再修电源部分,查0.33欧电阻(开关管S脚到热地) ,LD7576供电脚外接的稳压二极管、及限流电阻(一般为几欧到几十欧)等。

网友:
换个电容22UF/50V或47UF/50V

网友A:
拆掉7576看看300V还跳变不?应该不会跳变。

过流检测脚上面看看有无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有的话一般都烧掉的。拆掉再试应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7576看看300V还跳变不?应该不会跳变。

过流检测脚上面看看有无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有的话一般都烧掉 ...

现在是过电阻 300V跳变 不过电阻不跳变

网友:
干掉PWM芯片

网友B:
电源管理 芯片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 芯片换过了

这个没法子了。换板吧。以前的时候也是和你故障一样。怎么弄都是跳变。没法了。最后换的板。

网友:
查查431周边取样电阻。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换变压器试试,其他地方你都换了,这种板子不好修

网友:
你更换的元器件是什么步骤?

网友:
换个大电容试试     开关管周围的贴片查查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HKC G988被雷击过的。刚开始不通电 更换了LD7575 保险 限流电阻 整流桥 开关管 。没负载的时候电压正常 当插上驱动板的时候13V和5V电阻就再跳变。 后面断开高压部分电压就正常了。 结果是雷击了 两个AO4606也跟着坏了 。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换变压器试试,其他地方你都换了,这种板子不好修

额...变压器基本不会坏的,至少我还没遇到过...

楼主你还是查一下芯片周边的电阻吧,有些烧了看不出的,量一下才知道

网友:
IC 电压脚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最后客户等不及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