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T7583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主板型号神舟HA-BG1(65W),无复位,内存供电为0,PWM芯片为CAT7583,换APW7120,电压正常。 不过内存。示波器测的PWM波形不正常,换ISL6545,内存供电偏低为1.2V多,但波形正常,大喜。跑6Pin一路接R642(33B)另一路接JPDDR(默认R727(15B)),改掉727为102,电压上升到1.6V多,改R462为222,内存供电上升到1.83V,亮机修复。附图

网友(点评):
楼主理论挺好的,那个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出的参考电压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收藏了 好东西 学习了  收藏了

cydnwry -2 严禁灌水

网友:
请教楼主你那PWM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电压不够改电阻是条思路!下次也试试!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边主要测电压法,没示波器

网友:
ISL6545=CAT8583,楼主跑线功夫也不错

网友A:
不是直接换,需要改电阻。论坛但有的人直接用7120代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换,需要改电阻。论坛但有的人直接用7120代换成功

不是直接换哦,我以为直接代换呢

网友:
更换反馈电压这个做法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