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启动工作原理谁知道,小弟跪求!

楼主(2011-08-13):
用一台电脑去启动另一台在关机状态下的电脑,谁知道这个硬件上的原理! 小弟跪求!在线等!
现在修到一些 关机后 等个几秒自动上电 换了这个排阻就OK 所以想知道其中的原理!图片上这个四个信号 直通南桥!
自动上电

网友: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我还没遇到过呢~哪位高手懂的教下~!谢谢

网友:
网络启动?应该是网络唤醒吧
从图上信号名推测,这个排阻可能是System Management Bus的上拉电阻。

网友:
我只知道网络唤醒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不过一般都不用的,网吧联网系统可能有用到主机唤醒客户机的情况吧,至于原理应该是对对应的IP发一个信号,然后网卡把信号传到开机电路,进行唤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