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楼主(2011-08-13):
联想B450不认键盘但外接可以,不能做系统,刷BIOS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 是刷BIOS 机器的故障就解决了地吗?

网友A:
嗯,现在的BIOS太强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的BIOS太强大了。

是的,你的都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清这个是BIOS的问题刷BIOS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的都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也是这情况,害我换了个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情况,害我换了个键盘。。。

那你换键盘好了没有啊

网友:
IO/EC问题么?很明显

网友:
键盘不能用,刷bios好是合情合理的。。。。。

网友:
又是一个BIOS 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换键盘好了没有啊

没有,刷的BIOS,索尼的,   还有就是挡LOGO的特别多。。。

网友:
你是怎么想的是BIOS  而不是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