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H3C交换机电源板问题求教。无5V输出

楼主(2011-08-13):
有图

事情是这样的,这机器是07年买的 大概有一二十台把,现在大部门的交换机电源输出部分电容鼓包,有两个输出部门没输出,自己先把电容换了下来发现还是不行,查了大概的原理试着修,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一个还是在带市电维修时表笔不小心短路了板子上得触电,结果导致排阻烧坏。

我先给大家说说  板子上基本用到的芯片型号

K3067,UC3843AN,光耦cosmo1010 817,KA431AZ
这些芯片有PDF资料但还是无从下手。

忘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这位师傅回答的确实挺清晰的,但有个问题,怎么判断Q1的c,d,e极呢,在不查引脚定义且有数字表情况下。还有启动电阻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哪一个是。启动电阻是不是起到提供一个微弱电流给3843,然后3843就会有反应。还有那个保险管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如果是串联保险管,那能不能直接在接入电板的市电线上串入一个呢?如果可以,能否远程视频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是啊,此板子是常见的那种2842,2843典型开关电源,一般检修如楼主所说,除此之外还有看次级的肖特基二级管是否损坏,击穿。还有TL431部分是电压取样放大反馈回路对着好得测,注意串个灯炮保护作用,相当于个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此板子是常见的那种2842,2843典型开关电源,一般检修如楼主所说,除此之外还有看次级的肖特基二级管 ...

想问下次级是低电压这边还是高电压这边,初级是市电?还有肖特基二极管在哪?是反面那个?还是那三个引脚的?

网友:
不烧保险的情况下场管一般不会烧的,主要查IC的启动电路部分,若保险已烧断,则查桥式整流、场管、IC和场管S极的电阻。再查一下次级整流部分有无严重短路的。实在修不了,楼主可购成品电源,市场上有多种多样的电源可供选配。

网友:
先看保险   短路严重的话  开关管  3843  桥  都会坏  慢慢查吧

网友:
启动电阻是在电源还没有正常工作的时候提供给3842或其他的IC的辅助供电,当启动后可以不参与工作直接由IC得其他脚代替启动电阻供电,相当于继电器的自锁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修很简单的。
取下那个Q1,检测Q1是否烧损,烧损就换一个,但先别装上去,空着它。上电检测Q1G极有没 ...

我加电试了下,在好板子上,表笔负接市电这边的电容负极,然后红表笔接了场管中间脚,发现有电压跳动。在坏板子上这样测发现没有跳动。看是不是3843坏了? 启动电阻也没看到有烧的痕迹。场管我把好板子上的换到坏板子上, 坏板子换到好板子上发现好板子上的一样可以用。那估计就不是场管的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是那个没电压跳动的是3843的问题了。

这个东西一般不会坏啊~   为什么他会坏呢~我想不明白~

网友D:
看看5v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5v供电芯片

5V供电芯片是哪一个呢?

网友:
我现在看不见你的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查查图纸啊

网友:
典型的它正激励开关电源3842+场效应,问题出在3842启动电阻上。

网友E:
我遇到过使用UC3843的开关电源因Vcc引脚外接的电容容量减少导致开关电源无法启动的故障。
在电源运行后如果AC220V一直持续供给,则根本看不出开关电源有什么问题,它和好人一样。如果不发生停电它会一直认真负责的做好本职工作。一旦AC220V出现中断,则再也无法重新启动,所以这种故障都是在停电后准备重新投入运行时才被发现。

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851-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次级是低电压这边还是高电压这边,初级是市电?还有肖特基二极管在哪?是反面那个?还是那三个引脚 ...

在次级,整流部分,有的用的是普通的,看是否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使用UC3843的开关电源因Vcc引脚外接的电容容量减少导致开关电源无法启动的故障。
在电源运行后如果 ...

嘿嘿,哥们,受你文章启发我试着拆下了旁边一颗电容,用另外的1000UF代替试了试,发现有输出是5V了。呵呵

说明确实是电容的问题。谢谢你了。但目前手头没有同规格的电容代替,所以只能先放着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楼上那位师傅说得电容问题。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问题得到了解决,心情很晴朗哦,<根据楼主发上来的照片们,判断出下图中红圈围住的就是IC的Vcc引脚滤波电容>追问一下,换掉的可是这只电容?

网友:
2 楼 5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如果机器数量多,而且还有好的。
最土的方法就是拆个好的板子,对照着量和修

网友:
我碰到过时不时断线的,更换了滤波所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对的,这个电容是100UF 25v的,我看你写的也是100UF的,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了个16V 1000UF的焊上试,用表量,有5V电压,加上负载后  是4.85V    现在没有合适的电容,就闲置着了。

网友E:
如此看来,在遇到以UC3843<其它如384 2/4/5的也可借鉴>为PWM激励模块的电源无输出故障时,除了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异常外,还应该重点关注这个接在Vcc引脚的“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
由这个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引发的停振故障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在停电之前电源电路一直工作正常,遇到了一次停电,之后加电时就发现再也不工作了。
看来这个电容的作用并非只是滤波,它与IC的启动过程密切相关,在IC启动过程的它作为启动电源为IC提供最初的电能【这一点太像汽车中的电瓶的作用啦】,建议不妨称其为PWM集成块的“启动/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此看来,在遇到以UC3843为PWM激励模块的电源无输出故障时,除了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异常外,还应该重点关注这 ...

呵呵有见地。不过也得谢谢最早顶贴的那两位师傅,给了我宝贵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