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1R 不充电 CHG_EN#不跳变

楼主(2011-08-13):
ASUS X51R 主板不充电
能认到电池
换过电池 MAX8725E IT8511TE
插电池BAT_IN_OC# 有跳变

CHG_EN#不跳变  请教下各位

CHG_EN#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跳变

下载图好像要扣分,方便的朋友加我QQ:343462486   我发图给你们

x51_r20_eric_0119[rd-003382 c[1][1].2].part1.rar

x51_r20_eric_0119[rd-003382 c[1][1].2].part2.rar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我把CHG_EN#强制拉低的话就能充电了

BAT_IN_OC#   EC已经接收到这个信号了
求解

CHG_EN#满足哪些条件才会自己拉低

网友:
是不是  现在CHG_EN#是高电平   要把它拉到低电平 的话 PQ5707要导通 接地拉低  这个 N沟道管子 是开关作用   查看管子是否导通 把+3VA 拉低

网友:
PQ5705  PQ5706  PQ5707  都有换   是一样的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不装BIOS芯片或者装个资料坏的BIOS就有充电电流

我还以为我修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