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解密

楼主(2011-08-13):
今早收到一台DELL 台式主板,故障是加密了,放电没有用,换了南桥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dell的主板 在主板上有两个跳线 一个是清除CMOS_CLR 。一个是清除BIOS密码的在跳线帽旁标注 PWD 。那个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
有的主板本身默认都带有密码,所以不管你怎样清都有。

网友:
到网上查查,看看有没有默认密码。建议刷个BIOS.

网友:
dell的主板 在主板上有两个跳线 一个是清除CMOS_CLR 。一个是清除BIOS密码的在跳线帽旁标注 PWD 。那个可以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