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负载电源有蛐蛐叫声

楼主(2011-08-13):
一杂牌电源,烧了保险,检查后换了四个整流二极管,两个13007,一个7N60B,都是新的,接上灯泡,通电后短接试了正常,电压输出也没什么异常,焊下灯泡,接上保险,,拿了块主板来测试,启动后CPU风扇转,电源有低低的鸣叫声,没太在意(以前也有过使用正常的电原有啸叫声),五秒钟后只听“呯”的一声,赶紧起身,拔插头,惊出一身汗,,
再看保险除了两头的焊脚还在板上,其它全炸飞了,再次检修,整流管重新换了,太晚了没地方买了,找了4个IN4007换上,大滤波电容旧的量不出好坏,直接用两个新的250V470的换上了,两个13007全炸了,家里有,直接换上,7N60B也坏了,拆了个旧的2N60B换上,细细看看没什么问题,接上灯泡,小心翼翼先试插一下,灯泡亮了一下灭了,再插上电源,紫色和绿色电压正常(这个杂牌电源绿色电压和其它的不一样,只有2。6几V,我试过其它的好用的同型号杂牌电源也是这个电压),试机不转,查得接49411脚的945坏了,换了一个,风扇转了,检查各路电压输出正常,电源也没有异常声音,,接上主板再试,电源又开始有叫声,很像晚上的蛐蛐叫,不是那种高频的,大着胆子没拔插头,试了有一分钟,灯泡一直暗亮,主板风扇转没点亮
(主板测试平台是好的,用好的电源能点亮)
查到最后再没查出哪有问题,没敢换保险,请问一下这时灯泡暗亮正常吗,保险能上不,叫声大致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接主板查绿线电压应该不止2.6V,TL494还得查2,4,8,11,12,13脚等机和开机电压,PG信号查过了吗?

网友:
看下两个电容上的电压是不平衡 .电阻坏会电压不

网友:
别修了,这种山寨电源要换很多东西的.

网友:
这情况不好说啊。有时是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山寨电源不稳定很麻烦的

网友:
有时明明灯泡不亮以为没有短路了,拆掉装上保险就砰地一声前功尽弃了。

网友:
看来这个还是高危工作哟,楼主多注意一些隐性故障,我修过一长城,光炸场管哪里都查完了,除了光耦和管理芯片这些查不到的!就是没修好!

网友:
你可以拆掉灯泡换上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