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不跑码

楼主(2011-08-13):
3v 5v 1.2 1.0 1.5 1.8  2.5都有,供电、时钟、复位,也是有的,就是没有跑码,bios 没有lad信号波形,待机正常的话,应该是0.3回落到0.2,才正常,这个板不回落直接就是0.2,用cpu负载测过ad线,都是正常的,所有没有思路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开机电流到0.6停住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该是CPURST只有0.38V左右吧?你确认是CPU复位正常吗

网友:
手压 南桥 北桥看看 这个机器通病多多

网友:
RST信号正不正常啊 CPU的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哟,

网友:
cpu电压有的0.9几,这个本本最初故障是产生1.8 max1845的4脚过孔断开了,导致待机偏高,我把线补上换了一个1845就是这样了

网友:
可能是哪里还有断线哦

网友:
有可能,还得继续找

网友:
你的板是怎么坏的,是自然损坏吗?

网友:
发表回复,赚积分。

网友(点评):
你这是灌水,会被版主和谐的

网友:
插上bios电池试试

网友(点评):
SIS芯片组的要插入电池,INTEL的一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被河蟹啊,小童鞋。

我的错,我的错,下次不敢了。

网友:
CPU_RST#出来了吗,出来了就需要仔细查看是否有断线了啊。

网友:
是长时间腐蚀坏的,时间太长,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