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1-08-13):
昂达N68S 不触发  3.3V待命 晶振起振 触发3.3V  COMS 3.3V   查83627EHO IO   61脚3.3V  68脚0V 按开关键升到3.3V  67脚3.3 73脚无电压 ...问题就在73脚.追线经过000的电阻..拿掉这个电阻可以触发.不跑码    求思路

网友:
加焊IO,或取下重焊,测USB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抗,压SB排除空焊,最后还是要考虑CPU,不跑码CPU未运行应在先.

网友:
IO坏,拉低68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