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容6.3V换了个16V

楼主(2011-08-13):
容量相同,这样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呀,

网友:
耐压值大于等于原址

网友:
容量差不多没事吧

网友:
   只能大 不能小

网友:
绝对可以,放心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电容代换原则:耐压大于等于原值,容量大于等于原值。但不宜过大。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过大有可能漏电,

网友:
一定可以用。

网友:
我换过,正常使用

网友:
是固态的更好

网友:
当然没问题了,16V是电容的耐压值,是指它可以承受16V的电压,如果是用在电源滤波电路中,容量大点也没关系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使用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问题是没问题  可是电容的内阻可能大一些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没问题。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可以的,电容代换原则:容量等于原电容  ,耐压值大于或等于原电容  大小么??不影响周围电路,装的进去即可,至于是普通电解电容还是胆电容,这个就看你的要求选了

网友:
只要耐压比原来的高就可以。

网友A(2011-09-21):
除了以上说的外,如果讲究的话,你可以考虑下更换电容和原电容的ESR值
ESR值 在该电容生产公司网站上有
ESR值大的电容会发热,寿命偏短

网友:
学习啦 。。对电容 还是不怎么了解哈

网友:
我记得好像耐压高的电容纹波大。

网友:
新人来到,顶顶更健康!

网友:
我也换过 大的 没见到出问题

网友:
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要是反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
电压大点没事 容量别小了就行

网友B:
可以!电容代换原则:耐压大于等于原值,容量大于等于原值。但不宜过大。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容量差不多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