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更换屏后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今天有更换一台三星R525的屏不良,更换后键盘不能使用,但用其它三星的键盘可以使用,用原装的就不行,重新装了系统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啊!1

网友:
这还用说吗,键盘是坏的嘛。跟你换屏是两回事。

网友:
键盘已经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屏和键盘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应该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LZ 你赚了  换屏 换键盘

网友:
又多了一样赚的。。。

网友:
没有关系!!!~~直接跟客户说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的确没碰到过。。换屏和键盘的确没什么关系。。

网友:
换屏和键盘坏有关系

网友:
以前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
听客户讲是好的,有没有R525的线路图啊,看看!!!谢谢了!!!

网友:
此板还没有解决啊,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裸板也不能用键盘,EC也更换了没有好,奇怪的是用R428的键盘就可以用!难道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大家帮忙想想啊,拜托了!!!

网友:
刷BIOS玩玩

网友:
用官网下的BIOS提示,本机比现在要刷的要高,不能刷呀!!哪个有R525的BIOS提供给小弟用用了!!!!

网友:
换屏出给顾客就算了!让顾客自己决定要不要换键盘吧!

网友:
问题是换了键盘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