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报error 0210 stuck key 7B

楼主(2011-08-13):
IBM T40开机报错:error 0210 stuck key 7B,按任何键发出鸣叫声,进不了BIOS和系统,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空格键卡了,拿掉键盘先。

网友:
键盘坏了。有可能进水了。

网友:
拿掉键盘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客户嫌贵不愿意换键盘。

网友:
查一下健盘电路

网友:
那就让它死翘翘,你懂的啦…………

网友:
键盘接口那里。。。

网友:
键盘坏了,这个还不简单,换键盘

网友:
发表回复,赚积分。

东海之鲲 -2 放肆。

网友:
外接USB键盘,收点检测费就OK

网友:
咱家松了一口气。原因有三:1.客户同意换键盘,并将取机期限延长至后天;2.成功买到一只物美价廉的键盘;3.用IBM R32上的键盘接到T40上,一切正常,说明只是键盘的问题,其它OK,没有了后顾之忧。IBM的所有键盘都是兼容的?

网友:
百分百不是键盘问题   我们前几个月也收到个这个型号的本   情况跟这一样  是硬盘问题!   悄悄路过

网友(点评):
你悄悄路过的同时也扔了一颗炸弹。饭都喷了一桌面,你也刚离开酒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