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无法装驱动

楼主(2011-08-13):
确认是主板的问题,装不了驱动...芯片边上有2个68X电阻,都是26欧,应该是50左右吧,是这个导致的问题吗?拿个独立网卡在网桥边测68X也是26欧?

网友:
换个外接网卡算了,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呢? 很可能联系到南桥问题了啊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有块板,等修啊

网友:
两个电阻并联的吧...

网友:
那就不是电阻的问题了,如果拆掉的话,阻值应该就正常了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把

网友:
你换几个系统版本试一试啊,阻值变小,拆下来量下啊,电阻没事 的话肯定是这个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啊,看看供电,不然换个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个PCI网卡,芯片吹了

芯片我还没下。。听客人说,可以认网卡,就是驱动不了,,上独立的也驱动不了,,我怀疑是网卡mac地址坏了。。。。电脑显示  以太网控制器。。。一个问号。。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我还没下。。听客人说,可以认网卡,就是驱动不了,,上独立的也驱动不了,,我怀疑是网卡mac地址坏了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从官方下的驱动都无法装,只有吹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