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图纸怎么看?

楼主(2011-08-13):
拿到一张Acer6252的图纸```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信号线````也看不到上面的意思`````哪个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太广意了。你的问题。哈哈

网友:
这个要一步步来,还是从电子基础学起吧

网友:
兄弟。电子电路学好了?没学先学好吧。!

网友:
好看到芯片的引脚功能```上面有信号的英文````这样能知道那个信号脚是通哪里没有?

网友:
只有慢慢研究咯

网友:
你说说主板上哪些信号是没用的

网友:
R、G、B、时钟信号的全部电压都没有`````但是显卡也做了````显卡也换过新的`````

网友:
学吧学吧不是罪,否则好多人还要学干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