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520T主板跑D0,求高手指点思路

楼主(2011-08-13):
翔升N520T主板跑D0,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复位正常的

网友:
PG正常吗?

网友(点评):
都跑D0了你说过了没?供电,时钟,复位,PG,总线都正常了,CPU才读BIOS自检程序的,饼哥没给你说吗

网友:
两天了,还是没有找到结果,难道就这样沉下去了吗?难道没高手看到此贴吗?

网友:
内存1.8V0.9VCPU1.2V北桥1.2V这样是否都正常

网友:
南桥供电和VTT电压也要正常,还有内存时钟,测了没?

网友(点评):
我们还没讲类

网友:
DO,一般挡的是内存,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内存1.8V;0.9V3.3V正常,内存频率没测(因为没示波器),BIOS已涮,IO已换,可是还是跑到D0就停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