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0显卡有电压,AD线有一条对地短路,两条对地断路

楼主(2011-08-13):
蓝宝石的4650,开机风扇不转,检测不到显卡,黑屏

量了下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显存电压正常,核心电压一下有电压一下没电压,变化的间隔在一秒左右(这个变化是不是不正常?)

然后AD线对地打阻值,正面,第一条AD线对地短路,倒数第三组AD线的第一条、倒数第一组AD线的第一条对地阻值无穷大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北桥有问题。。

主板是绝对没问题的,插上别的显卡正常
谁设计了显卡有北桥来着,灌水小心扣分。

网友:
GPU核心的锡珠跑位导致短路,但短路是不是因为跑珠而引起的,得拆开GPU跑线路才能得出答案。

网友:
有可能主核心损坏

网友:
核心挂了......................

网友:
这明摆的主芯片挂了

网友:
楼主 宣布报废吧  GPU挂了

网友:
把GPU拆了。打还短路不。还短就显存挂啊。不短就GPU挂

网友:
这样的情况GPU挂的可能性大。有条件把芯片拿下来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