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求助

楼主(2011-08-13):
东芝L600 广达的板子DATE2DMB8E0   单板发过来无待机,说是进水了,现在待机出来0.007   加电到0.6A 然后马上掉到0.069持续。  待机 只有+3VPCU   +5VPCU

桥是南北合一 BD82   HM55   上电过程EC  WPCE775LA0D0   发出RSMRST#复位南桥 掉电到0.069的时候这个信号不会掉,

但是南桥发出的 SLP_S3   S5会抬高然后又马上掉到0V   。    EC发出的 SUSON也会掉瞬间到3.3V然后掉到0V   。

图纸上3V_S5    5V_S5  是待机就有的  但是实际中都受SUSON控制  SUSON 开机后EC才会发出

上电瞬间其他电压 幅度都正常 只有+1.5vsus 加电瞬间只有不到0.3V的 电压瞬间动一下又下去。

+1.5vsus 是这个芯片控制  加电瞬间 供电当然待机就有了, 开启SUSON 瞬间能到3.3又掉下去, 上管控制及看不到尖波,下管能看到5V尖波 , 开机瞬间PGOOD 是从3.3V掉到0V 的    。然后待机电流就停在0.069 SUSON也为 0 了 。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现在不知道是因为+1.5vsus 电压没起来(南桥不用用这个电压主要给内存的供电)
还是 EC检测不到 RT8207的 PGOOD  还是因为  南桥 因为某种原因 把SLP_S3  S5 拉低导致 EC 把SUSON 拉低

还有差点忘了 MAINON也会顺着掉电拉低到0V

网友(点评):
先按通病、解决

网友:
高手有时间给分析一下  要是哪里不清楚我在改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我顶一下  哪个高手有时间 给看看啊

网友:
不管对错 大家有想法尽管说

网友:
应该是单元电路信号不持续造成的保护

网友:
加电之后不动  LDE2 这个灯闪,  然后还会自动加电又掉   谁知道这是个什么灯

网友:
1.5v不对就修好这个电压哈

网友:
先按通病解决

网友:
进水的看下断线没,然后再补焊,还有就是掉电有可能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
掉电  看看是进水什么地方的芯片虚焊了

网友:
有没有排除EC坏的可能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个acer4738.。也是进水机器,,,也是修到现在掉电。。。也是rt8207a这个芯片的1.5v不对。。lz现在修得咋样了。。。这个芯片的电压信号电压都满足了。。。会不会是芯片挂了???

网友:
楼主 看看是不是 欠压保护了吧。。 最好查 查 pwrOK 信号吧。。。

网友A:
我也怀疑我的 芯片挂了, 不过客户不修了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我的 芯片挂了, 不过客户不修了拿走了

悲剧。。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