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2W水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8-13):
AOC L192W出现水纹如上图,形状不规则,有时条纹有时圈纹。
初步认为是信号干扰,打开显示器检测为发现电容爆了的现象。
检查排线如图。

两头重新插也不能解决问题,忽然发现中间的折痕很深,会不会把线折断了?
校正折痕后,居然奇迹般消失了。初次发帖,恳请斑竹加我1的声望啊。
希望对出现条纹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也许信号衰减了把,不过很少见,楼主加温测试了吗

是排线的折痕太深了,呵呵。

网友:
既然己经折断了 就应该更换呀

网友A:
可以在排线加磁环,可消除干扰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很多,花屏的,排线重插OK

网友:
只要是花屏或有波纹的故障 通常就是换屏线先  呵呵 貌似没什么技术含量 嘿嘿

网友:
是线路弯折角度过大导致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排线加磁环,可消除干扰

现在明白为什么有的排线上加那大一坨是什么用意了,哈哈

网友:
俺也正好有一台差不多现象,正好去试一哈,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是换屏线。

网友:
如果是折叠引起
先换排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