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PDF

楼主(2011-08-13):
这是一台ASUS F83VF的机器,没有待机电压,查了5VO没有出来,在查5V的开启信号ENBL没有电压,一直查到这个地方3VSUS没有出来Q9105的5678脚有3v的电压,1234都没有电压。R9100的2脚有19V的电压,1脚没有电压,电阻我拆下量了好的。。R9105的1脚有5V,,不知道这个+3VSUS哪些条件满足了,才会发出。。还有AC_BAT_SYS通过R9100和R9103分压后是多少电压,这个分压的公式是怎么算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30,93> vsus_on 为高电平时有,3VSUS后级有下地?查下!

网友:
当SUSON为高的时候就会产生3VSUS了

网友:
LZ 看下 华硕 遇到几台 不加点都是休眠键 压着了

网友:
r9105 左端有电压不?
有---那就查vsus_on

网友:
查VSUS_ON这个信号,Q9105的4脚要为高电平才会产生3VSUS

网友:
看不到图啊
你最好截个图上来,便于大家分析啊
不然的话,大家还要去找图

网友:
刚好电脑里有这个型号的图子!查了一下,楼主这个性况,,由芯片RT8206A产生,,而此芯片的前提条件是6脚VIN,应当为19V,,4脚ENLDO应当为一个高电平,我猜这个应当是LDO产生的EN信号,多少V不太清楚。没有电阻分压,或许有19V或者是8V或者是3.3V反正肯定是高电平,
7脚LDO,此脚电压是此芯片内部输出的线性电压,5V,这个电压很重要,没有的话,此芯片的基准和供电都会没有!
1脚REF,芯片内部输出的一个基准电压,此电压在LDO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定义芯片工作模式的基准电压!
此芯片先产生3VO,而此电压从图上看,一插适配器就会产生的!此电压为EC  BIOS  RTC提供供电!
然后+5VSUS电压,受VSUS_ON控制,条件是EC工作条件满足,时钟,复位,供电,还有就是程序正确,还有LID睡眠,有些机形还有ACOK,电池电压检测,这几个信号为VSUS_ON前提!

还有,时序,第2页就有啊,这个很方便,就不用猜了!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