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转VGA接头里面有电路吗

楼主(2011-08-13):
DVI转VGA接头里面有电路吗

网友:
不晓得啊。

网友:
没有电路,对应的几根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DVI接头不带模拟输出直接是转不了VGA的...................

网友:
亏你还是搞维修的

网友:
不知道,没有研究个哦

网友:
应该有个小的转换芯片。。。。这个其实没必要研究的太细

网友:
没有 任何电路  只是用了 DVI 一部分 引线而已

网友:
我感觉什么都没有,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

网友:
现场解剖一个转接头  惨痛的蛋疼中俺负责的告诉你 剥开她光鲜的外衣 里面的只有裸露的内部几根对接线 是没有芯片的 鉴定完毕

网友(2011-09-16):
没有电路  有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