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H044液晶显示器偏色的维修

楼主(2011-08-13):
收的几台显示器,放了好久,今天打开联想的这台一看,
偏色严重,下图是电影截屏。貌似蓝色太多

打开检查电源板电容鼓包,顺便换了

看了论坛上很多大侠提到的排线问题,拆开排线一看,
接口处氧化严重,拿橡皮擦擦了下接口,插上去,正常了呵呵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啊。
斑竹请加威望啊,很多东西看不了,天天登论坛还是不行啊。谢谢!!!

网友:
显示器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怎么碰到的都是难题啊

网友:
其实有时候有些问题本来就很简单,如果走了弯路的话,就会越走越远。还是多看看论坛,看看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确屏线接触不良多。

网友:
到底是屏线的事,还是电容的事

网友:
要是修显示器都这样就好了,大家都发了,也不用查的那么辛苦。

网友:
学习了   排线的问题  碰到的还是很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