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事求助

楼主(2011-08-13):
一台联想的液晶一边要颜色要深点,一边要浅一点中间平分,是驱动板还是屏的事

网友:
检查下屏线..

网友:
先拭下是不是屏坏吧,找个通用的板子,不过也有可能是分屏模式吧,排除下就行了

网友:
排除法把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   还是那样就是平坏

网友:
拆下来,先换屏线,再用自己点的一套试下屏,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有这功能,可以关掉,,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事啊   什么型号的    你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吧,最好是用替换法,换了看看,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
有些宽屏显示器有分频模式,先恢复出厂模式试试

网友: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