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1-08-13):
一个小机箱电源。短接黑线和绿线风扇赚一下就停,各路没电压输出。但插上电源,绿线有待机5v。紫线也有5v。灰线电压为零。求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短接后会有嗤嗤的响声。

网友:
此种情况是产生12V部分的开关电路有损坏的元件,这一部分与待机的5V,与开机线上的5V是不同的电路单元形成的。

网友:
重点检查整流输出部分,看看有没有二极管击穿,有无电容鼓包的。

网友:
整流输出部分有短路1查一下 或电容楼液.

网友:
整流二极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