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58复印机 开机异响...

楼主(2011-08-13):
是怎么回事呢....
嘎啦嘎啦的响
是齿轮组的问题吗
还是某个地方没上好呢

网友:
求各位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查看定影驱动齿轮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显影..齿轮

网友:
夏普机器,定影容易卡死。一般把定影拆下,清洁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拆定影器下来,搞搞卫生,加加油,异响一般就会消失了

网友(2011-09-14):
  更换定影驱动齿轮

网友:
夏普一般都是定影驱动组卡住,有时搞一搞卫生会好,严重就需要更换了。

网友:
定影齿轮。还有硒鼓废粉仓都要检查一遍